27M晶体跑在了9M,why?

楼主(2009-04-21):
27M晶体跑在了9M,why?
我的电路就很简单,一个74HCT04,取其中一个非门,晶体并联在非门的输出和输入脚上,晶体上载并联一个电阻(100K~10M都试过了),对地的2个电容3~82p都试过。

电阻和电容怎么调整都是9M,换晶体也没用。
输出频率总是标称频率的33.33%。

我的设计错在什么地方?

网友A:
27M是晶体的谐波

9M是主频
嘿嘿
仔细研究下此类使用谐波的晶体的讲究

网友B:
你买到了泛音晶体

购买时要指定基音晶体,不然商家才不管你的死活

网友C:
20M以上的谐波晶振以3倍频居多……

设计参数不当吧。

高频基波晶振很贵的,往往还要定制。
(谐波、基波这种说法可能不太正规,跟着厂家说的……)

网友B:
视用途而定

对精度要求不太高的,40M以下均有基音晶体,如传统的DVD,MP3,玩具遥控设备,全部是24-33M的基音晶体.只有通讯行业,要求精度较高的,才有20M这个限制

网友D:
为何是HCT04而不是

HCU04呢?

网友E:
你换个hc04试试,电容可能需大于100pF

74HC/LS/HCT/F系列芯片的区别

1、 LS是低功耗肖特基,HC是高速COMS。LS的速度比HC略快。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,但是功耗低;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;
2、 LS是TTL电平,HC是COMS电平。

3、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,HC输入不允许开路,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。LS 却没有这个要求

4、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,HC上拉下拉相同。

5、 工作电压不同,LS只能用5V,而HC一般为2V到6V;

6、 电平不同。LS是TTL电平,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.8和V2.4,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.3V和3.6V,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,但反过来是不行的

7、 驱动能力不同,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,低电平为20mA;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;

8、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,易发生栓锁问题,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。

网友F:
前几个月,我发帖子,讨论过。

又一个上当的。

网友G:
确实不能用74HCT电路

泛音晶体的振荡电路有讲究。

网友H:
hc04就能振的起来?

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吧。

网友:
以前买的一批27M有源晶振,一大半都是9M的,后来全退货了。

27M晶体用在视频AD上,发现图像全变成了3行3列9画面,示波器一测晶体频率都是9M,还很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