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啊

楼主(2009-03-15):
 我要用74H132芯片处理点电路
可输入电压只能在2.2V和4.0V间翻转
请问如何才能使其调整到132工作状态
即 4.0V 时高电平
   2.0V 时低电平

网友A:
用三极管或者比较器

楼主:
如何串接二极管啊!!

那个二极管是接在132前面么?

网友B:
用两个电阻分压

网友C:
用三极管吧

二极管的话高电平低于4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