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应用

楼主(2009-03-16):
三极管的功率是怎么算的!
比方说9013的反压为50,电流ICM为0.5A,功率为0.6W都是什么意思呢!
谢谢,
我是菜鸟!

网友A:
这些都是极限参数

楼主:
功率

那个功率是怎么算的

网友B:
功率就是在三极管本身散发的热量 =压降*通过电流

网友C:
是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

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决定于晶体管的温升,对于确定型号的晶体管,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是一个常数,即ic*uce等于常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