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24的失调电压

楼主(2009-03-16):
有一个传感器,输出电压信号,从0-10mv,可以用Lm324来放大处理吗?还是应该用OP07这类更精密的?

网友A:
当然可以了,关键看你对误差的容忍度有多大

网友B:
如果用LM324的话

你要有适当的调零方法
LM324的运放失调电压有2mV,但是那是指一批里面最大的那个,是指个体差异
而且这个失调电压对于一个确定的运放来说,是固定的,
只要能适当调零,就可以消除这个失调电压的影响,

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漂移,包括温漂和时漂等。

网友C:
不要用324

RT

网友D:
相对于LM324的失调和温漂来说,10mV是不大的电压

所以还是用较精密的运放为宜。
手动调整,在较大量生产中尽量少用。一是需要较高水平的工人,二是需要标准仪表,成本不一定合算。

网友E:
lm324的Vio(max)=7.0mv太大了点

网友F:
总可以调0吧

关键还是稳定性

网友G:
都他妈用324,仪表运放都下岗了。

324是不行的,OP07马马虎虎,如果对0-10MV信号的精度有1%以上的要求,仪表运放或者其它精密运放。

网友H:
呵呵,LZ去试试就知道了:-)

网友B:
楼上几位太想当然了,

看LM324能不能用,主要看运放的噪声和漂移,还有带宽增益积等,
相比来说,比较器对失调电压看得比较重。

偶们那个电流测量电路,3毫偶电阻做取样,测量1A电流,用LM324放大,然后AD,一样工作得很好。
再有,很多音频电路里面就是用LM324放大,而且信号也只不过是毫伏的样子。
能不能用LM324要看你想要达到的性能。
当然,比LM324好的运放有很多,能用更好的运放当然更好,但是不一定非要精密仪表运放。

网友F:
冲动冲动也无妨

楼主:
11楼,3毫欧电阻啊?是不是你写错了?

这么小的电阻上哪找?温漂都差不多了。
我的频率不高啊,才40khz这个样子,但是希望能分辨到1mv,不知道可以不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