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串口通信的加密方法.

楼主(2009-03-16):
请教串口通信的加密方法.
让别人即使监控到串口的数据,也不能分析出每一个数据的作用。就是对这些通信的数据加密。

网友A:
跟是否用串口无关

关键是你发送的信息本身要加密,而加密的方法很多,加密强度也各有不同,视需要而定。

网友B:
有标准加密方法的,如DES、RSA等,没人能解得开

网友C:
哈哈~~~俺的WC3也很强大~~~

楼主:
能发一个原程序上来吗?

能发一个原程序上来吗?
发送的加密程序
接收的解密程序。
最好是两个单片机的程序。串口和串口的通信。

网友D:
DES,看上去很复杂,其实等效变换后,跟与M序列的位和运算一回

网友E:
只要上双向就好说,如果是单向,那就别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