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b.net用什么方法,可以最快把字符串数组写入磁盘

楼主(2009-03-17):
ultraedit-32,保存后有9M多的文本,只用3秒多就可以保存,而自己的FilePutObject(1, 局部变量_需要存储的数据)语句保存后有47M多的文本,却要用70多秒才可以保存

网友A:
那当然不同,专业和业余的区别。

楼主:
怎么讲是编程语言的关系吗

网友B:
主要是“库”的关系

一个包装十几层,挂满零碎,一个只穿比基尼,哪个跑起来快一目了然

9M的数据也许用不了3秒,我存16M数据大约4秒

网友C:
用USB移动硬盘拷数据时,还能达到8MB/S呢...

楼主:
转换成int型后写入后大小有98M只用了10来秒

楼主:
等于同样是FilePutObject(1, 局部变量_需要存储的数据)

等于同样是FilePutObject(1, 局部变量_需要存储的数据),不过“局部变量_需要存储的数据"变量是integer类型时,写入后大小有98M的,只用了10来秒,读取更快只用了2秒左右

楼主:
跟ultraedit-32差不多

用ultraedit-32,打开后更改,再保存ultraedit-32大概用了8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