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PWM电路

楼主(2009-03-18):
高手请指教下这个电路的可靠性!稳压管为6V,
端口接24V电磁阀线圈!先谢了!

网友A:
这是啥玩意?

试试这样行不行:LED挪到C极,2K电阻换成一个小电容,5.1K电阻加大

楼主:
经典

有经典就往上贴!
要求是5V控制驱动24V的电磁阀

网友B:
偶来说说

这个电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,可以工作
那个6V稳压管是保护MOS管的,因为MOS管的栅极耐压只有20V,
但是6V显得有点低,12V比较合适。

不过这个电路不能叫PWM电路,只是一个开关电路控制而已。

楼主:
5楼的评价

谢谢5楼的评价!
但是这个电路是能当PWM电路用的!高手请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参数!
有好的改进尽管提啊!

网友C:
问2楼

2K电阻为什么要换成个小电容?

网友D:
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电路

网友E:
经常看到用稳压管限制栅极电压,可是有个疑问:

做高速PWM,稳压管恢复时间那么快吗?

楼主:
大家

有问题的,有经典的尽管往上贴

网友F:
俺的看法

1、540耐压100V,所以保护的电阻在截止时电压不能高于100-24=76V,假定电磁阀电流2A(由电压,导通时间,电感量,线圈直流电阻等决定,相当重要参数),则图上原R?100/2W电阻(你就标号都不给人一个?!LazzyBone)必须小于38欧。
2、假定TLP521传输比为40%,则开通时门极最大充电电流约3毫安,540门极电容约2000pF,充到10V以上需时至少6uS;下拉电阻5K1,若门极电压10V则放电到2V以下时间远大于6uS!若PWM频率高于10KHz则此电路在稍小占空比时可能失败。
3、稳压管D?替换R?4.7K 可能好点(真TM别扭)

  建议:增加一级驱动或者降低PWM频率。

楼主:
wh6ic

楼上的伙计,有好的电路你可以往上贴!
你的第三条没看明白!

网友F:
你的参数是多少

  PWM频率、最大/最小占空比、负载阻抗特性及参数......

楼主:
参数

频率在1K以内,负载为24V电磁阀!谢谢,
占空比应该0-100

楼主:
压控

IRF540是压控器件,开启电压为4V,可驱动电流27A,

网友G:
IRF540

这样啊,哦,3Q

网友F:
试试看是否合适

使用7815是因为540栅极耐压最大20V,需加散热片,如Boss无法忍受可考虑去掉7815,在R002、R004间对功率地并一个 15V 1W 的稳压管及一个105电容。具体计算就不讲了。

网友F:
靠,贴错了

参数需修改:
  R002 = R004 = 680R,U003 = 7815。

网友G:
为什么还要加那个9013

楼主:
谢谢 wh6ic

谢谢你的图,我想问你那个电路有实践过吗!
希望在回贴!

网友F:
由15楼给定得出

  一直是用此电路做线圈驱动,但具体参数不一样。其中线圈具体参数不明,暂按3A设计。
  FET为电压驱动器件,而其门级有较大电容,所以驱动电路要求瞬时电流比较大,光藕传输比离散性比较大,而且5V端驱动一般电流也不会大,而由0%~100%占空比要求,我们的驱动要求上升沿下降沿都会比较陡,所以最好加一级三极管驱动。采用9013是因为8050假货比较多:-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