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屏不带字库要显示汉字和图片该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3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430不可能做到

  320*240单色的话一幅是9K,彩色是225K,不能存在片内Flash里,要外扩存储器

网友B:
可能不可能做到要看屏模组是否有带缓存的控制器

很多320*240的手机屏都是可以直接用CPU控制的,基本上和操作RAM一样,大家通常把它叫做MCU屏

要显示汉字和图片的话要自己做小字库和对图片数据取模

建议LZ先去找液晶相关的书籍看看,网上很多电子版的哦

网友C:
还能咋样?取模... 就算带字库,难道有哪个屏能带所有图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