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批板子,比较奇怪其中一部分都是那一个过孔出问题!

楼主(2009-03-19):
那个过孔内径0.5mm,电流0.36mA
偏偏有一部分板子都是那一个过孔出问题,似通非通、实测有0.2-0.3欧的电阻!

不知PCB生产过程怎样的,为何就是那个孔出问题呢?
板子也不是新做的,一直在用,估计都用了一千块左右了!
问题查清了也解决了,但这个故障有点不可思议!

网友A:
这个要问PCB厂家

楼主:
小公司做的,他们自己估计都搞不清

懒得问他们了,公司也准备把他干掉了!

网友B:
可能是光绘照片在那个过孔附近磨损,或者有污渍

  导致腐蚀不完全

网友C:
光绘或沉铜工艺的问题

PCB厂无法保证品质的情况下,可用双过孔或稍稍加大过孔内径的办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