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mA恒流驱动5mm白光LED怎么老坏?

楼主(2009-03-19):
用1117接成20mA恒流供给5mm白光LED,发现数小时到数十小时以后,一部分LED暗了,甚至完全不亮了,坏了的最后有开路的,也有短路的。后来又发现有些LED两端压降从初始的3.2V左右,会慢慢上升,到4V以上,就发现明显变暗了。另外觉得尽管只有20mA工作电流,但是是几十个密集在一起的,热量比较明显,而且压降有明显上升的那些LED,会随着上电的时间推移,逐渐升高,感觉象是和温度有关。我怀疑:
1)焊接不当,过热或静电损伤了LED;
2)LED来料质量问题;
3)温度过高;
4)工作电流设计过大(20mA算大吗?)

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?怎么检查呢?

网友A:
无图无真相,贴出LED的串并关系

楼主:
纯串联

很多路这样的装在一起,手摸上去有点温热。

网友B:
不烧才怪了

横流20mA,大了

网友C:
5mm管子过10mA多就差不多了。

不玩LED有两年了,现在的技术情况我不清楚,但我以前的经验是5mm小管子过个10mA多就差不多了。最好去查一下你用的LED的手册。就现象看,应该是结温过高了。

网友D:
.

看数据手册

网友E:
电流大

电流大了,你可以多买点各种品牌的比较一下,管芯差别很大的。

网友F:
LED间再加个电阻

网友G:
因为普通LED是塑胶封装的

温度升高后透明塑胶软化,从而导致内部管芯引线松动而接触不良!

尤其批量生产的时候,这个问题比较常见!

不过不能确定LZ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!

网友H:
应该就是温度问题

要判断很简单,再做几串,一半一直用电风扇吹,一半不吹,很快可以看出差异。
早两年好玩做LED投影机,2000个LED密密麻麻排成一个平面,结果LED长寿命的特性显得那么不堪一击。。

网友I:
跟客户或老板说10mA电流,看他们接不接受~~

楼主:
那么加大焊盘不知道对散热有没有帮助?

网友J(2009-05-23):
20mA电流并不大

对于正兴起的照明LED,20mA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。
我的推测,烧坏原因主要有:1、恒流IC损坏,使恒流失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LED灯仔质量问题(基本可以排除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输入电压不稳定,造成电路中IC损坏。

网友K:
不算大的

我们常用

网友L:
看看你那个LED的额定电流

还有工作温度

网友M:
楼主被忽悠了

楼主分析的几个问题都可能存在,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降低电流。即便降低电流,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
这是LED的瓶颈!

网友L:
呵呵,有门

引用 网友N:
同僚|校友|老乡会 ←返回版面

楼主: 刚刚看到一句话,觉得挺有意义的

“我们不想做系统中的瓶颈”

网友O:

用贝岭的吧,有专业的IC

网友P:
电路有问题。

多个LED应该用并联连接,并且是先串一个限流电阻在并联连接。
串联的话,由于个体差异,某一个LED会分得较多的电压,消耗较多的功率,产生较多的温度,……然后就坏了。

网友Q:

认真看以下LED资料,不仅是电流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楼主

记得申请过TI的专用芯片

网友R:
注意事项

白光LED非常脆弱,焊接时间一定要注意不要太长,一定要防静电,这个特别重要。再有产品一致性即便是串联也会由于产品一致性不好导致早衰。用一个批号的管子做成一路,不要接太多的串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