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4-20MA的隔离电路行不行啊!

楼主(2009-03-19):
了解了一下,买现成的4-20MA转0-5V电呀输出的模块都是要100以上,有的实用磁电隔离有的是线性光耦!
 我想能不能这样:
 现在单片机小管脚的也很多,价格也便宜,能否用以下办法实现:
电路中有DC-Dc小功率隔离电源,供给4-20MA 一侧的单片机和运放供电,由单片机采样后,处理后 通过光耦隔离,的方式转成数字信号,发给后级,后级的主单片机只要采样频率或者按照通信协议收取数据帧,就可以测量到4-20MA的数据了!

不就实现隔离了吗?

网友A:
你在数字侧隔离当然可以,但局限性很大,未必有用

    电流环多半用于传输线性信号,在不良的现场环境下,直接将线性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对AD及后级系统的要求很高,要处理的好,成本反而比引入线性隔离要高,除非现场环境良好,只是,既然良好,这又何必?
    如果是用电流环传输数字信号,楼主的方法倒是可行,不过这里再引入MCU就画蛇添足了,白白增加成本,这又何益?

楼主:
这样的

这样可呢个也不错,现在单片机也很便宜,直接在4-20毫安输出的设备的旁边用250欧电阻取样后在用485 传走,反正用4-20毫安传到远处的采样设备也要布线!这样恐怕更好!也就是说用分布式的代替集中式的,尤其用无线的传输更简单了,连布线都不要了!有时候200米的线双绞线也不便宜!比无线模块还柜,看来用这种方式的话,这些隔离模块就无用武之地了!随着无线技术的迅猛发展!
不知道这样想是否太乐观了!

网友B:
这种事

似乎V/F→F/V比较简单

中间还可以通过光缆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