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竟然超过1000这么大?

楼主(2009-03-24):
FZT605,我查到它的DataSheet竟然超过1000了,能通过的电流还超大:1A,耐压120v

网友A:
是不是达林吨管(复合管)?

网友B:
这不算大

还有2000多的,不过稳定性很差,作线性放大,需要加深度负反馈

网友C:
这个肯定是达林顿复合管

    否则耐压做不到这么高。hfe很大的单体晶体管叫超B管,在1970S-1980S早期非常流行,常用作磁带录放机或MIC的首级信号放大,比用普通三极管的噪声低,我有两只拆机的超B管,大学入学前的那个暑假,我设计、装配了一台功能特殊的录放机(省掉收音功能,单声道,增加了两档低速录放来节省磁带),磁头信号出来经一级超B放大就送入功放IC,正常情况下,前置放大当时已经都用IC了,录音电路也是用一只超B管做的,整机电路极简单,最复杂的反而是改制过的电机稳速电路。

网友B:
re: chunyang

器件技术,一日千里,超外延工艺的2SD2165 K系列,100V,直流放大系数1800-3200

前几天我在电源网,以几年前的电解电容与人讨论,被BS了一番,呵呵

网友C:
呵呵,很有可能啊

只是现在还居然流行这类器件就感到比较奇怪了,现在早都是IC的天下了……

楼主:
这个管子走的量比较大哦,不算冷门的

我也不知道用在哪里的,我想用来做开关电源的开关管

楼主:
刚才仔细的看了DataSheet,是达林顿,唉

原来的想法不行了,不能用来做开关管

网友C:
用达林顿管的地方很多

至于开关管那就更多了

网友D:
看规格书的VBE(sat)最大要1.8V就知道是达林顿管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