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万用表测量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有十几mV,但示波器却测

楼主(2009-03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交流还是直流?如果是直流,可能是示波器打在交流耦合档

楼主:
直流信号,示波器也打在了直流档

直流信号,示波器也打在了直流档,示波器上看到的是一片杂波

网友B:
可能是示波器的输入灵敏度档位设置的不合适

    但还有一个可能,该传感器的信号幅值本身非常小或未正确工作,而你的传感器电路又引入了大量干扰杂波,用万用表测量的话,取的是积分值,在示波器上则表现为一堆杂波。

网友C:
还有可能是你的传感器信号不能接地

示波器的地端是接电网的保护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