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,请教解决方法

楼主(2009-03-24):
调试一红外接收电路时,发现一个问题,
只要我夹上示波器的地线,至电路板的地,红外接收就很远10米左右
但是我一拿掉示波器的地线,距离就变的只有2米,请教各位这个
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问题。
电源是一个隔离的开关电源,工作频率为50kHZ,输出为24V,然后78l05
稳压5v给红外供电。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系统不稳定,接地处理不好?你用的什么红外接

如果是一体化的,那就很奇怪了。

楼主:
谢谢

红外接收管Irm-8601s
应该是一体化的,
接地不好?一般如何处理?有什么好的建议?
谢谢

楼主:
附图

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附上PCB图
红外由引线引出 右上角
用PROTEL99打开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3/2009324161028732.rar

网友A:
按理说,红外通信应该不会出现如此怪的问题才是啊

网友B:
以前在调试无线收发电路时有这种现象。

    以前在调试无线收发电路时有这种现象。红外的这种现象,没遇到过。会不会跟你的解码电路的纠错能力有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