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谢谢 解决了谢谢大家

楼主(2009-03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匹配电容值不合适

适当增加或减小容量试试。

楼主:
试了

30p的20P 10P 的我都用了10 20 都不振  39p的我也试了 这种现象是加大了 还是减小呢?谢谢

网友A:
你还要看看你的电路是否合适

去看器件手册中的相关内容。

楼主:
就是89c51的18 19脚

楼主:
咋没人呢?help

网友B:
89c51 12M 30p,典型值,问题在电路上或器件质量上。

找个面包板搭一下,这是初学者必须经历的。

网友A:
如果是Atmel的89C51

匹配电容选30P左右没问题,去检查焊接、连线,如果用了IC插座,注意接触问题。再有,就是晶体或MCU本身有问题。

网友C:
晶振

换个晶振试试,可能是晶振的问题;
如果在datasheet说明的参数范围内都试过还是不可以,可以换不同容值的电容,比如:20pf和30pf,这样比较容易起振。
建议用有源晶振

网友D:
可能是示波器探头负载过重,换X10档测量。

楼主:
晶体也换过了 示波器也是乘十的档

  我再看看谢谢家哦 如果知道了及时告诉我哦谢谢 一直在线等待

楼主:
弄好了谢谢大家

 原来这边89c51的EA/脚没有接高电平接上去就振了电路也好了,因为EA/脚接空了这块板子上是低,而那块好的板子也接空了可是高电平就是好的,真是害死人昨天弄了一个小时。

网友E:
振荡和EA脚有关系吗?

网友F:
好像振荡与PSEN脚才有关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