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端口设置疑问

楼主(2009-03-24):
PORTB 全为键盘扫描接入口,PORTB,为其它用,
单独运行键盘扫描程序是,行的,
可是加上PORTB段程序后,键盘扫描就有问题,请教

网友A:
问题不清楚,请检查大脑

楼主:
重申

我的意思,就是单独把键盘扫描程序,烧到芯片中,按键可以使用,
当我和其他的程序段,一起烧到芯片中,在使用的时候,按键就不行了,
是全都不行了,按键不起作用

网友B:
程序段? 你不是用源代码重新编译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