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滤波电容对处理器上电复位的影响

楼主(2009-03-25):
最近做了一批S3C2443的板子,频繁上电复位有时会出现不能正常工作,经实验发现不工作后将电源的大电容短路放电后,再上电复位就工作正常。用示波器测量3.3V电源在断电后不能立即变为0V,还有缓慢的放电过程,后来将板上的47uF10uF电源去掉些,有所改善,但同时也担心将滤波电容去掉,系统的稳定性会下降,所以问问兄弟们这一现象是嘛原理,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**

网友A:
加低压复位IC

或用一个三极管做个低压检测复位电路

楼主:
away的意思是:

处理器进入了低于正常工作电压的不确定状态,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复位信号?

网友B:
大电容照加,可在电容两端并一只4.7k的泄放电阻试试

网友A:
是的

低于正常工作电压而又高于复位电压时,程序会跑飞,而此时又上电的话,处理器的状态就不确定。

网友A:
tyw的方法可以试试,不用重新做板

并联的电阻可能要用更小一点的。
如果是纯学习用的开发板就无所谓,说明书上标注一下就是了。

楼主:
tyw的方法已经试过,加了一个1K的没什么效果

楼主:
明天再用示波器扫扫看,看能否捕捉到awey所示的现象

网友C:
away说的对,这个现象必须外加电源监控强制MCU复位

    该现象的本质原因之一是电压过大抖动导致时钟扰动越限,进而使MPU核时序失步终致死锁,解决办法必须强制复位,有的MCU甚至还必须“冷启动”(这说明MPU核复位逻辑设计有Bug)才能解决,看来阿南遇到的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这里的时钟扰动可能发生在晶体振荡器部分,也可能发生在其后级,可用外部独立时钟源(须是不受本地电源扰动影响的)做对比测试确定。
    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片内电源监控复位电路上(如果有的话),如果这部分电路设计有问题而不能可靠复位的话,也会导致类似现象,不过其原因究其根本仍大有可能在时钟部分上。
    不过这些都是属于IC设计的范畴,成品已经无法改变,但如能进一步试验、分析出原因的话,也许可能通过外部设计来改善。

网友B:
请lz把复位电路描述一下

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?
适当改变R,C的搭配,有可能奏效,例如10k+1uF=>100k+0.1uF (低有效)

楼主:
当我上电复位不正常使之不能工作后,再手动复位也没有效果

必需断电后将3.3V短路放电,再上电复位正常工作之后,接着手动复位就一切OK了

网友D:
有可能板内有元件上电顺序不对,导致芯片闩锁了?

楼主:
现在上电和掉电时的复位信号都处理的很好了,但问题还是那

当芯片进入闩锁之后,手动复位都不管用了,必须将电源短路一下再重新上电

网友E:
楼主把解决的结果说清楚些

我很可能遇到了相近的问题,很想借鉴一下。谢谢。处理干净是什么意思?是把JTAG接口旁边的电容也处理干净了?

楼主:
处理干净就是指,如awey所说的那样

在处理器电源低于正常工作电压之前,保证复位信号有效

网友F:
MCU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最麻烦

我用PIC还不担心这个问题,选择合适的复位电压就可以了

网友G:
awey的方法是非常好的,上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多亏他

网友H:
时钟是不是每次都能正常工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