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体管的额定电流的测试

楼主(2009-03-25):
二极管、或控硅等元件有个重要参数是额定工作电流,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设备能测试这个参数。

楼主:
不会吧

没有一个人说两句,看来,厂家也只是理论的数据.

网友A:
所谓的额定工作电流是一个安全指标,不可测量

网友B:
该指标是计算出来的,不是测量得到的

    根据管芯的尺寸、工艺结构和工程应用经验得出计算公式。
    用测量的办法只能验证器件是否有假,按手册给出的额定条件搭建测试电路,短期检查温升,长期检查参数变化即可判别。但这样的测量法只能检测以小充大,不能识别以大充小(不过没有奸商会这么傻),这时需要以极限条件进行测试。

网友C:
极限值可以测,额定值根据极限值计算,属破坏性测量。

楼主(2009-05-21):
这样可不可以

如果一个可控硅资料上为0.5A,能不能用一个恒流源,让其流过0.5A的电流一定的时间,不知可不可以这样来检验.

网友B:
不能简单的这样做

还要考虑器件的热耗散功率,要满足散热条件时方可这么测试,当然,是否需要加散热片得看器件手册。

网友D:
额定工作电流就是达到热稳定的电流,可以大,可以小,

看你的要求。

网友E:
晶体管集电极额定电流的定义

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,受温度影响,受电流的影响,ICM的意思是,在某一特定的结温下,ICM增大到使直流放大系数降低到最大值的一半时,对应的集电极电流,但是,并不意昧着电流超过了ICM,便会对器件造成不可逆的影响,除非结温超过了允许值。

网友F:
极限值可以测,额定值根据极限值计算,属破坏性测量。

极限值可以测,额定值根据极限值计算,属破坏性测量。
有經驗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