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升压DC-DC

楼主(2009-03-26):
有一电池供电6V,负载为60个白色LED,分为两组串连,目前的问题是白色LED的开启电压为3.0-3.4V,两组串连就会大于电池电压,所以想找一个升压DC-DC,请问各位能否推荐下.
或者是否有开启电压低于3.0V的白色LED?

网友A:
高性能ZETEX恒流驱动

  楼主可试下ZXSC4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