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平滑的断开感性负载

楼主(2009-03-31):
我现在有一变压器,初级侧接220V市电,次级接感性负载,每次断开初级端220V市电时都产生很大的拉弧现象,加了阻容吸收依然不能达到理想要求,不知道各位大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初级端断开的时候更平滑,火花更小,可以用一些夸张的方法,因为切换的平滑性是主要指标,象体积,成本,复杂度等因素都是次要因数

楼主:
半天没人顶一下

网友A:
注意断开的时间

需要加入相位检测和断开控制电路,单消弧必然不行。

楼主:
相位检测

相位检测是个好办法,检测电流还是电压呢?
检测电流好?

楼主:
不对

不对,继电器的切换时间是很长的,即使检测到过0点,继电器断开的速度肯定超过一个周期,过0检测几乎是没有效果的

网友A:
当然不能用继电器做开关了

用继电器无法避免拉弧,改无触点式开关如可控硅等,很大的感性负载下,检测电流最佳,一般情形下,检测电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用可控硅的话就不需要判断过0了

因为不存在拉湖问题

网友A:
可控硅带感性负载时存在di/dt的问题

处理不合适会无法关断,甚至造成可控硅损坏,而用VMOS等除触发外还要考虑关断。

楼主:
那如果说我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呢?

固态继电器不就是可控硅做的吗,

网友B:
过零断开

用可控硅输出形式的固态继电器,控制信号断开后,自然就会在零点断开啊

网友C:
......

不清楚拉弧是电压照成的还是电流照成的
如果是电压,则可以检测电压相位的过零点,而继电器有一定的关断时间t,所以可以考虑在电压过零点提前t时间给继电器提供关断信号,这样继电器则刚好在电压过零点关断
如果是电流,同样的检测电流过零点
而继电器的关断时间可以检测其空载关断时间
LZ可以试试

网友D:
不知道有没有浸油继电器

大型电机有用到浸油灭弧开关,断开前先并入一个灭弧电阻,然后再断开供电回路,自感产生的感应电流,与灭弧电感之积,可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,而且断路器断开十分迅速, 可有效抑制火花

你这里,机械开关能拉出很长的电弧的话,俺看没啥电子开关能独善其身,肯定是没有加吸收回路

俺的50W多路输出隔离变压器,经常要通电断电,或是调节输出电压,2A的波段开关不到两个月就烧坏了,后来在初级并入一个RC,用了两年还好好的

网友D:
更正:与灭弧电阻

楼主:
何为灭弧电阻?!

网友D:
就一功率电阻

热容量要大,耐瞬时高功率

高功率控制,不推荐用电子开关,那个通态电阻引起的损耗十在不合算,国际上对高性能电力变压器的附加价值,为每节省一瓦加10美元,用SCR降2V,多不合算!!!

增加一个电容量的继电器,用来控制灭弧电阻,其电流容量只需要大于变压空载电流的2-3倍, 不要去管它负载电流有多大, 现在要处理的是励磁能量, 负载电流大小并不影响磁路的总能量

要断开变压器的前0.1秒种, 用这个小继电器把灭弧并在变压器初级上去(别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并联),然后断开主回路继电器, 就OK了

灭弧电阻的取值, 若等于变压器初级感抗,则断开时的瞬间电压,与断开前的市电瞬时值相当,若是感抗的1/2, 则断开时的瞬时电压,也只有1/2

还拉弧的话, 送俺脑袋给你

网友D:
等等

上面的做法,能有效灭弧,但灭弧电流会让磁路产生磁化,具有较强的剩磁,如下次上电,磁通方向刚好与剩磁通方向相同,则可能产生磁饱合而炸保险.

比较完美的做法,是在灭弧电阻上,串一个电容,电容的容抗,与变压器初级感抗相近(这可以完全吸纳磁场能量),形成LCR串联阻尼振荡,对磁路有消磁作用,剩磁基本可减到零附近.

17楼中"增加一个电容量的继电器",应为"增加一个小容量的继电器"

网友D:
今晚可以等你的结果

加班,等一个邮件,郁闷

网友E:
过零点是一个可以试一下的,不过呢,得用预测算法

网友D:
若用电子开关的话

电流过零断开即可,根本不需要算法

注意di/dt吸收,避免电子开关被误触发,最好是用hi-con可控硅,贵有它的道理,一劳永逸

楼主:
PowerAnts

你所说的电阻我已经试过了,我并的一个39欧的电阻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火花,不过你说的感抗不知如何测得?

网友F:
电流型负载,电流过零

电压主型负载,电压过零

网友G:
阿飞

为什么我总是发现许多问题都是我好多年前就碰到的问题 可问问题的却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可我的事业却总没有 是我没有眼光 还是没有勇气去创业啊?羡慕你们

你这个问题用阻容肯定可以解决 非常便宜非常省市 我以前做的东西在机场已经运行5年了 每天都要不停的开关电 没出现问题 阻容的质量好控制

楼主:
老狼迈克

事业和技术无关,技术只是一种手段,他是组成事业的一个部分,但不是全部,所以技术高不代表能事业成功,而没有技术也不代表没有事业,有了事业就会有技术,但有了技术不一定能有事业!

网友G:
蓝色魅力

有空聊聊啊 呵呵 一直都没踏出这步 是因为对这个社会阴暗面看的太多了 很难难得糊涂啊

楼主:
老狼迈克

社会本身就是阴暗的,要习惯并容入,否则肯定没戏,加个QQ聊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