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我是初学C,请教这段怎么不能运行

楼主(2009-03-31):
#include <AT89X51.h>
sbit    p20=P2^0;
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int a;
//sbit p20=P2^0;
do {

for(a=0;a<500000;a++)
    p20=0;
for(a=0;a<500000;a++);
    p20=1;
//    for(a=0;a<200000;a++);
}
while(1);
}

网友A:
int型是16位的,所以最大值为65535,因此总会比500000小,死循

楼主:
谢谢啦,我回去试试吧!以前用51没注意

网友B:
不同的C编译器int型长度不一样.

有些编译器是2bytes,有些是4bytes,还有些是可以设置的.

网友C:
这里也有问题

for(a=0;a<500000;a++)
p20=0;

这样会看不到脉冲或者闪光。因为脉冲太短。
应该在后面加个分号
for(a=0;a<500000;a++);
p20=0;

网友D:
咦,我的帖子为什么被删掉了?我说程序能运行难道有问题

2、4、5楼谈了半天都没有切题,LZ问的是为什么这段程序不能运行,而你们谈了半天程序运行后的结果如何如何,显然没有回答LZ的问题。

我回答了LZ的问题,为什么要删我的帖?怪哉!!!

如果我说的不对,谁能说出个道理证明我说错了?

网友D:
哈哈,我搞错了,都怪楼主一个问题到处发帖

我还以为我的帖被删掉了,哈哈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LZ不地道,同一个问题到处发帖(新手园地)!!

网友E:
哈哈,原来平常人是个大马哈...

网友A:
平常人俺申明俺没有删你的贴子…………

网友D:
哈哈哈,圈圈也和我一样,没看清楚就发言

看看我7楼的帖子,哈哈哈哈,赶快撇清自己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嘿嘿,俺发帖的时候你的帖子还没显示出来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