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慢的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09-03-31):
时钟芯片是DS1339,配的晶振是KDS的32.768KHz。DS1339内部有振荡电路,负载电容式6pF,32.768KHz的负载电容是7pF。根据DS1339的datasheet,晶振的负载电容大于其自身的负载电容,应该会出现时钟快的情况,可我现在遇到是时钟每天能慢1~2分钟。如果说是引入PCB上的信号噪声,也应该是时钟快才对啊。看datasheet中说到时钟慢的情况,其中一种是,DS1339和晶振的两个连线太长引入了寄生电容。下面的图是DS1339和晶振的PCB部分。请给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。谢谢。

网友A:
电容的焊盘对地或其它布线层可以有pF级的电容

而且跟负载电容的实际接法不同,必须通过实验改变负载电容的容量来做校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