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VS管漏电流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01):
在TVS管的datasheet上一般都有一个说明:“For bidirectional type having VR of 10 volts and less,the IR limit is double.”
能否这样理解:在VR为10V或10V以下的双向TVS管,漏电流IR的极限值是给出值的两倍?
另:一般情况下,击穿电压VBR在10V以下,漏电流就越大,有没有VBR在10V以下,漏电流比较小的TVS管??

楼主:
高手怎么都不回答啊

网友A(2010-04-11):
我也想知道,为什么击穿电压小的TVS管,漏电流那么大呢?
几十甚至几百微安的漏电流...那TVS都相当于几K 的电阻了,对电路的影响太大了!

网友B:
tvs就是这样的

网友C:
我测试过SMBJ8.0的TVS管,在6V输入时的漏电为10uA

网友D(2015-09-28):
低压的TVS一般是齐纳击穿的原理,高压的TVS采用雪崩击穿原理,齐纳击穿一般发生在掺杂浓度高的PN结,因浓度高则空间电荷区的电荷密度大,宽度窄,只需不高的反向电压即有很强的电场,发生齐纳击穿。雪崩击穿则反之。

网友E(2018-03-06):
TVS漏电流太大,不适合用于电池设备

网友F:
你看能否用稳压二极管代替,稳压二极管漏电要小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