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

楼主(2009-04-01):
小弟,最近遇到一个困难。我要将30K频率的信号放大一百倍,用什么样的运放好?我的信号幅值较小大约只有20mv,要求单电源的运放,而且对于30K与3K的两种频率的信号有相同的放大倍数,不会因为频率提高放大倍数明显下降。
 大家帮忙啊!

网友A:
TL082、084等即可

需多级放大。

网友B:
带宽不是问题

把正输入端用电阻接地,负输入端串电阻当输入。标准的共射极放大器,但是你要100的放大倍数,一级是肯定不够稳定的,两个10级的串联就可以了。
具体放大倍数可以计算的,如果你用运算放大器,你可以用386啦,5532啦,或者358也可以啦,很多的,你把反馈电阻除以输入电阻就等于放大倍数了。

网友C:
运放当然是JRC的天下

   NJM5532 4580,在音响行业是大佬,更多资料可到官方网站下载:http://www.njr.com/

网友D:
呵呵

如果精度有要求,要看一下信噪比的。最好采用多级放大,高输入阻抗,根据自己功能和其它设计要求就可

网友E:
要用也不用小日本的运放

TI的NE5532、RC4580也比JRC的好多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