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93可做运放吗?怎么做?请高手给指点

楼主(2009-04-02):
LM393可做运放吗?怎么做?请高手给指点

网友A:
可以的,输出加只上拉电阻

网友B:
没有绝对的,要看场合

一般运放可以代替比较器393,但是很多场合393不能代替运放

网友C:
一般是不行的,因为比较器的设计原理上的问题,你做运放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,而且很容易振荡,不明折为什么要这样子用。

网友D:
这不是没事找事嘛

网友E:
很严肃的回答,不行,增益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