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,继电器为何有“最小负载电流”参数

楼主(2009-04-07):
 偶想不明白~,最大电流很容易理解,最小电流是为了啥呢?

网友A:
应该是指线包的维持电流

触点不会标“最小工作电流”而是在必要的情形下考虑触点的接触电阻。

网友B:
电磁继电器不存在“最小负载电流”

固态继电器则有最小负载电流的指标,电流过小,波形会产生明显失真

楼主:
哈,请看这个

网友C:
楼主大虾:除了怕浪费,小虾想不出有什么好解释

继电器为何有“最小负载电流”参数?

网友A:
楼主要整体看手册

不能断章取义

网友C:
也想看看手册

网友D:
一般应用可不必理会这个参数,临界应用时需参考

继电器用语说明.pdf →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718456845.pdf

网友E:
21ic 人才真多,见识了!

  21ic 人才真多,见识了!

楼主:
呵呵,回6、7楼,一个开关设备的继电器的带载参数而已

  全部相关的介绍也就那一段文字了。
 看样子还是tyw的资料齐全啊,不过还是没搞明白,如果比如小于最小负载电流会是什么情况?

引用 网友D:
技术交流 ←返回版面
8楼: 一般应用可不必理会这个参数,临界应用时需参考

网友F:
如果小于最小负载电流?

空载也可工作,如果负载电流太小,应该没什么影响

网友G:
呵呵,若小于最小负载,“通断”特性就不明显啦。

其实主要是考虑:接通电阻和分布电容(和电感)等因素。由此确定是否适应于“微功率”(或高频)信号的“通断”控制。

网友D:
就是ls这个道理

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是在一定条件下测的,过小的话,这个接触电阻就不保证了

楼主:
多谢各位,呵呵,貌似有点明白了

不过感觉10mA这个也太大了吧

网友H:
阿飞

引用 楼主:
技术交流 ←返回版面

11楼: 呵呵,回6、7楼,一个开关设备的继电器的带载参数而已

  全部相关的介绍也就那一段文字了。
看样子还是tyw的资料齐全啊,不过还是没搞明白,如果比如小于最小负载电流会是什么情况?

引用 网友D:
技术交流 ←返回版面
8楼: 一般应用可不必理会这个参数,临界应用时需参考

小于这个参数 不能保证导通或关断  这个很多人是有教训的 南瑞出现过这个问题 惹了点小祸

楼主:
不会吧,这么恐怖?即使是不带载他怎么会不导通或关断呢

 好奇怪啊

网友I:
UP,重塑良好风气,从技术交流做起

网友H:
阿飞

引用 楼主:
技术交流 ←返回版面

17楼: 不会吧,这么恐怖?即使是不带载他怎么会不导通或关断呢?

 好奇怪啊

------------------
只是不能保证而已 未必会出问题!用的时候注意点就行 同样的问题还有许多 比如继电器导通电阻标称为0.2欧姆 你拿万用表一量却有30欧姆之多 就是因为那个电阻必须是220下测量才可以的

网友J:
因为触点表面会生成氧化膜,电压电流过小,不能使之击穿

不光是继电器,各种开关按键都有这个问题。

-----欧姆龙网站提到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「关于微小负载水平下的使用」
在微小负载水平下使用时,请考虑负载种类、 接点材质、接触方式后选择适当的机种。 在微小负载水平下使用时,接点材质、接触 方式不同,可靠性也不同。例如单接点和双 接点比较,双接点单纯的并联冗余的期待性 更高,因此可靠性较高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见过很多继电器开关按键等的说明书中均提到了最小负载,并注明了小于某个值时不保证可靠性。
用于微小负载时,请选用微小负载专用的开关触点。

网友K:
20楼的说法是对的。

以前还见过老外的产品有继电器动作计数器的功能,到了就提醒更换继电器。

网友C:
有些继电器

专门叫做信号继电器

楼主:
不错,学到不少,呵呵

网友L:
所谓的信号太小不能保证吸合完全是扯!

触点是机械的,其重要的物理特性“接触电阻”并不会因为电流大小而变化,除非电流过大,造成触点温度上升。

当信号太小时,输出和输入信号可能不一样了,但这个描述可能应该是:插入因素,类似插入损耗的性质,而插入损耗通常是被衰减了,但是如果是接卸触点对小信号,就不一定了。
触点的热电势将使小信号变得很离谱,而线圈的温升更会恶化触点的热电势。

楼主:
ls,那也不至于要10mA的信号吧

网友H:
阿飞

还在讨论啊 晕

网友M:
金属的表层是氧化物,这可是半导体。

网友N:
赞同20楼和25楼的观点

微小负载时,接触电阻倒是无所谓,但接触电动势就绝对不能忽略了。

网友O:
回复主题:

信号继电器为了在小负载的使用,触点都表面都需要镀层金。如果在额定最大负载使用,这层镀金就会没了(好象是气化还是什么的,不记得了),所以有这样的说:在大电流使用后,小电流就会不可靠。

这最小负载电流可能是触点没了镀金层后最小的负载电流。嘿嘿,这段是蒙的

网友P(2009-05-13):
都怎么看的?

那是固态继电器,也就是说,是可控硅,可控硅应该有最小维持电流的,电流小了自动关断的。

网友P:
我发的怎么没看到。

他说的继电器前面的固态没了。
固态继电器有最小电流。他那个文字是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上的,

网友P:
翻译成中文应该是

输出漏电流:当继电器处于关断状态施加额定输出电压时,流经负载的电流值。

网友Q:
电流太小,很容易被触点上面的氧化层干扰

体现在audio信号上,就是沙沙的杂音
体现在video信号上,就是莫名其妙的条纹
这个问题我碰到过,通常换个继电器就会好
但是如果用继电器的话,出现问题的概率很高

网友R(2017-04-30):
wo'遇到过,微小负载条件下百分之一左右会失效,现象是故障样本偶发性不导通。

网友S:
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

网友T:
引用 网友J:
不光是继电器,各种开关按键都有这个问题。-----欧姆龙网站提到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我觉得这个解释合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