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总是出问题 谢谢了

楼主(2009-04-08):
  这个电路是恒流供电  1360提供稳定的1A电流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我每次断电的时候灯都会闪一下再灭。。。  我怀疑是电感的原因 ,于是就在电感两端加了二极管 可是基本上没效果 ,后来有再电感两边并电容  可是效果还是不明显  谢谢大家 帮个忙 看看怎么能弄好~~   可以把修改的电路传给我~~ 谢谢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8161416289.rar

网友A:
可能是C3的原因

  把C3取消看看!

楼主:
还是这样

一点作用不起  我 按照  JWWHY  的说法  把 C3去掉了  还是一样的闪  我觉得是电感的原因  可是没办法解决

网友B:
68mH确实不小。

看来不太好处理。建议换芯片,改成电感小的

楼主:

 XZL    我后来也换了电感  换成47MH的  可是还是一样  再说  电感如果大 我加二极管应该起作用的 啊  谢谢大家了

楼主:
王奉瑾 什么意思

  换什么电感呢   不加电感  IC不工作的

网友C:
还能什么意思? 你自己毫亨和微亨都不分的?

典型应用电路;

楼主:
我的电感上写的是 470 680 应该就是47微亨吧

我的电感上写的是 470  680  应该就是47微亨吧

楼主:
是电路图我写的错了 是68uh

网友D:
老夫当初读大学的时候就没弄懂这玩意

楼主:
大家帮忙顶起来啊 谢谢了啊

大家帮忙顶起来啊  谢谢了啊

网友E:
仔细

你电路都有问题,好好跟应用图纸对照一下

网友F:
这样改一下试试
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91729198.pdf

网友G:
按Datasheet抄的图,都会抄错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