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可控硅散热器的选择的几点疑问

楼主(2009-04-08):
一个TO-220AB封装的可控硅,流过It(rms)=2A,开通管子压降Vtm约等于1.5V,
管子功耗应该是这样估算的吧?
Pd=2A*1.5V=3W

3W的东东发热怎么那么厉害呢,看了下datasheet,
管子的Rjc=2k/W,Tj=125摄氏度,暂设TA=50摄氏度,管子表面-散热片热阻
Rcs=1摄氏度/W,那么对散热器-周围环境的热阻要求是:
Rsa<=(TJ-TA)/PD-(Rjc+Rcs)
<=(125C-50C)/3W-(2K/W+1C/W)
<=22C/W?
1:这样计算对吗?

2:如果产品是在用于体积约5x5cm的封闭空间内使用,对散热性能影
   响有多大?(主要还受体积的限制)

3:谁能传一些TO-220封装的散热片的资料啊?
   在此谢过:)

楼主:
补充一下

加了下图这个散热片后,管子上的温度还能达到100多度
而且还是在空气流通的情况下测出来的
一般的市场上这种形式的散热片的Rsa大概是多少呢?

网友A:
换一个型号的TRICA

网友B:
半导体功率器件表面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是安全的

TO-220,Tjc约3C/W,基本可以不考虑,热阻主要表现在散热器对空气

网友C:
这点小散热片3W不热才怪

楼主:
可控硅的型号是BT137系列

datasheet上说不带散热时
Rth j-a=60k/W
就是说功率在2W时,结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温差可以达到120度。
不带散热器时温差才120度,
那么应该带我二楼图所示的散热片时温度怎么还能达到那么高哪。。。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9234233190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