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普通51单片机模拟I2C从机

楼主(2009-04-08):
哪位朋友成功用普通51单片机(如89C2051等)模拟I2C从机,如24C01一样使用.如能提供宝贵经验万分感谢!c_fy@163.com

网友A:
楼主应该改变思路

楼主应该改变思路.

用有i2c外设模块的单片机.

网友B:
问题

这个不是问题。可真成了问题。

网友C:
这个比较简单

想想就明白了

网友D:
这个不简单,速度慢些是可以,快了就不行了。

网友E:
做不到。

51做从i2c做不到的。
但是可以做一个基本兼容的。

第一就是如果要完全实现i2c的总线仲裁的话,一定要工作在双中断模式。
第二 ... ...

建议用个带从i2c的单片机,比如 atmega8 C8051F PIC18xx之类的。
用cpld也可以简单的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