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05输入端串二极管

楼主(2009-04-09):
7805输入端串二极管是不是为了保护输入端而串的?????
12V电源板给7805供电的

网友A:
避免电源接反

网友B:
降低输入端的电压

如果输入到7805的电压太高,就可能导致功耗过大,降低电压可以降低发热

网友C:
串一个二极管通常是为了作极性保护的。如果是分功率,通

网友D:
4楼正解

很多电路板设计往往在电源入口端加一个全桥整流,特别是对那种外卖的电路板,意思都差不多

网友E:
全桥整流是无极性的

网友F:
防止7805反偏压

7805的输入是前面12V提供的,在关电的时候,如果12V电压下降快于5V输出电压的下降速度,可能造成7805的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