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耐压怎样选择?

楼主(2009-04-10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!万分感激!

网友A:
即使是工频滤波也不能这么选

    耐压要留有余量,可以按峰值电压再加60%后靠标准系列取值,现在的电解电容很多都是标极限耐压的,留60%余量才能保证不出问题。另外,楼主电路的工作频率较高,不能用普通电解电容,要用低ESL型,电脑主板上的CPU电源用滤波电容就是这种类型的,通常具有瘦高的外形,矮胖的肯定不对。当然,主板用滤波电容是不适合你的,耐压不够,要选50V耐压的。如果工作环境温度较高,还要考虑电容的温度规格。

楼主:
真是感谢了,这么细致的回复万分感激

网友B:
电解电容耐压是要翻倍用的

  另外电解电容温度降低10度,寿命会延长一倍,因此选择更高参数的型号减少发热是必须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