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流电路滤波后,能不能用作有效值检测?

楼主(2009-04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被测信号的波形是固定的,就可以。

网友B:
如果波形的形状态是确定的,比如正弦波、方波等

如果波形的形状态是确定的,比如正弦波、方波等,有效值和整流出来的平均值有一确定的对应关系,可以表示有效值。
注意小信号时的整流非线性的影响。

楼主:
...

看来可行,我检测的信号,波形是确定的(接近正弦波).

不过还有个问题,就是我检测的信号频率比较高(有100MHz)
幅度也很细,小于700mV.
用二极管整流好像不行啊!

网友C:
这么高频率,要测量准确,确实比较困难

网友D:
呵呵

正弦波时,是对的,因为平均值和有效值相等。
你这个这么小不能直接用二极管整流。可以放到整流或运放整流电路。当然还有其它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