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8051f系列单片机内部有ad和da进行隔离

楼主(2009-04-15):
[求助]请问c8051f系列单片机内部有ad和da,请问对的ad和da如何进行隔离呢?因为用于工业控制场合时,最好都有隔离

网友A(2009-08-13):
只能在外面隔离,但这种情况很不好用,而且性能也不够好,所以建议使用外部的DA、AD片子,再用磁隔离芯片隔离

网友B:
隔离不是必须的。如果整个系统由你来作,从系统的高度来搞好保护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