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窜行通讯的问题,怎样找同步起始位?

楼主(2009-04-16):
   一个采用485的通讯,有若干站点。正常工作中若某个站点掉电后再上电还能正常工作吗?因为窜口的接收过程是靠检测下降沿同步的,总线一直有信号,那么某个站点下电再上电还能找到同步起始位吗?

   最近有个活要和电子秤通讯,查看这个秤的通讯情况,发现它的的窜口不是是被动式的,而是上电窜口就不间断的往外发数据。那么我的系统是不是要先上电呢?正常工作中若我的系统死机看门狗复位系统,那还能找到同部起始位吗?那么是不是说采用这种监听通讯的方式就不可靠啊?

网友A:
断电再上电

可能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起始位判断错误,接收的硬件会自动舍弃该字节,其后各字节将是正确的。

楼主:
其后各字节是正确的,我怀疑

    窜行通讯是靠监测“1”到“0”的跳变来实现同步的。若上电后收到的第一个下降沿不是起始位也要经过10位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废掉这帧数据,然后再监测“1”到“0”的跳变,因为总线上一直有脉冲信号,所以下一个下降沿仍不一定是真的起始位。

网友B:
有这个可能,但一般情形下,块与块之间的间隔都超过1个字

下一个块数据就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