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的抗干扰**要表现在哪个参数上

楼主(2009-04-16):
3.3V供电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不如5V的吗,还有就是大家推荐一个12bit的抗干扰能力强的串行输出的ADC 最好是逐次逼近式的

网友A:
同样工艺水平下是这样的

同样噪声对门限的影响程度不同。ADC选型可以去ADI、NS、TI、MAXIM等的官方网站看看选型指南。

楼主:
"同样噪声对门限的影响程度不同"

请你说的仔细点行吗?谢谢

网友A:
假设存在一个1.5~2V的噪声信号作用于MCU的IO口……

你可自行分析一下该噪声对3V及5V IO输入逻辑的影响。

楼主:


网友A:
主要是芯片的稳定性和干扰冲击以后的芯片表现

    比如对芯片施加一定程度的高压脉冲群干扰,如果施加在ADC的电源及控制引脚上,这时芯片不应工作异常。不过,良好的抗干扰设计不能仅仅依靠器件本身,外围设计也同样重要,可以说缺一不可,甚至很多情形下,优良的外围设计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系统也包括IC的抗干扰力。

网友B:
MICROCHIP的AD芯片也非常棒。。。

最近MCHP的模拟芯片可能要大降价,特好的消息啊。。。

网友C:
虽然理论上说5V的比3.3V噪声容限大,

但我觉得似乎不能因为这个就舍弃3.3V的,关键要从根本上保证稳定性。
甚至这个因素都不应该考虑。

仅个人见解。。。

网友A:
低压供电的总体优势更大

    虽然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,但得到的和失去的相比,只要前者比后者更合算就是一种进步,所以从这点讲,3V供电是趋势,噪声容限问题则可以靠外围设计来弥补。

楼主:
是不是单片机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会对抗干扰好点

不是单片机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会对抗干扰好点,原来的好多单片机并没分开,不过向C8051系列的已经分离开了,这也应该是一个解决办法吧。。。

网友B:
LS开始想当然。。。

而且还跑题。。。

网友D:
前两天去买PIC的芯片,被告知又涨价了

真是搞不懂啊

网友B:
TO LS

MCHP的涨价了?

你被那些柜台的奸商宰了把?

呵呵,到目前为止,还没听说任何一款涨价。

唯一的可能,你的供应商在宰你,或者是它串货卖的,一段时间没串到货,就抬高价格了。

另:MCHP的模拟器件即将降价,而且幅度不小,据说最大的将可能出现50%的降价幅度。

网友E:
50%

50%的降价幅度,天啊,赶紧换用PIC

网友B:
LS,我说的是MCHP的模拟器件大降价

可不是说MCHP的MCU大降价,除了MCU和EEPROM外,其它是模拟器件。

MCHP的MCU依然执行的是代理商价格申请制度,所以各个代理商的价格在不同型号上可能有差异,MCHP执行的是按照项目执行对代理商的保护,所以,各位在使用PIC前,先应该查查各家代理,看看谁的价格最好。

PIC的价格最近也在调低,16F88X、91X、6XX、72X价格都不错,最近PIC16F193X也已经可以拿到样片了,呵呵,我已经接到MCHP的电话通知,这几天就可以拿到PIC16F1936的样品。

网友F:
PIC16F19XX价格要是不错的话

PIC16F19XX价格要是不错的话,

以后就有PIC16F19XX,
效率比非增强型的好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