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和电脑连接,不需要隔离转换吗?

楼主(2009-04-16):
各位大侠,我准备搞一个单片机通过MAX232和电脑连接,参考了很多资料后有一个疑问:在单片机有独立的电源情况下(单片机的5V电压不是由电脑提供的),单片机可以通过MAX232直接和电脑的串口连接吗?

网友A:
当然可以

只是要注意不要带电插拔即可。

网友B(2009-08-13):
可以,但一些工业场合的话,必须要隔离

网友A:
除了局部电路,工业现场不宜选用232,在这种环境下,采取隔离措施也意义不大。

网友C:
串口线上最好串上100欧的电阻。在两边地线不存在电势差的情况下可以连,如果在工业现场,应考虑单片机还连了些什么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