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s-51单片机

楼主(2009-04-17):
我是刚学单片机的。请问各位哥哥姐姐,我想用mcs-51单片机实现8个发光二极管延时一秒循环点亮怎么编程呀?谢谢你们了,给个程序吧!在这里拜谢你们了!

网友A:
如下:

#include <at89x51.h>

void Delay(void)
{
 unsigned int i,j;
 for(i=0;i<1000;i++)  //如果时间不对,调整1000的值,越大越久
 {
  for(j=0;j<113;j++);
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unsigned char i,led;
 while(1)
 {
  led=1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P0=led;
   led<<=1;
   Delay();
  }
 }
}

网友B:
直接拷过来的,自己改下延时参数

      MOV A,#0FEH
MAIN: MOV P1, A
      RL A
      MOV B,A
      LCALL DELAY
      AJMP MAIN
DELAY: MOV R7,#255
D1:    MOV R6,#255
       DJNZ  R6,$
       DJNZ  R7,D1
       RET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