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推荐一个常用的正负15V供电的模拟开关吧。

楼主(2009-04-23):
大家好!
我需要用到一个模拟开关,正负15V供电,查了一下,好像CD4051电源电压不够。
原来用的是ADG407,感觉价格很贵。

请帮忙推荐一个吧,谢谢。

网友A:
先说说你的实际信号特性吧……盲目追求器件性能裕量

是不可取的。

如果后面需要加分压电阻再加个ADC来测量,你就应该先分压再经过模拟开关,最后是ADC……

网友B:
这种高电压的本来就不便宜

工业标准的型号是DG406,很多厂家生产

楼主:
谢谢

因为我传递的是差分信号,虽然共模电压高,但差分信号不大,我后面直接加一个差分放大器就可以了,所以没有电阻分压。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