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选取

楼主(2009-04-23):
我正在设计一个nA级的电流检测电路,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有关于这种电路对于AD的选择,我的AD输入电压范围为10uV-2V之间,请问这种高精度测量对AD的选取有什么特别要求吗?方便的话推荐几款AD,谢谢了

网友A:
这不是高精度,是高灵敏度。

  需要选择的是前级放大器。 如果是变化比较快的交流电流信号,可以选用低噪声运放;如果是缓慢变化的直流电流信号,则需要选择低漂移运放;简单点的选择是使用仪表运放。想设计成功还要注意电源处理。 ADC的选择要看你的具体精度要求等一系列条件,估计要求不会太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