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

楼主(2009-04-23):
 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,不知道三极管开通作用有什么用处,其中三极管的Vc-e压降3.9V(特殊的),稳压管稳压的是9.5V ,两个并联电阻是680的~~ 谢谢大家

网友A:
增大驱动能力

con1、con2输出9v

楼主:
老兄 具体点好么 谢谢你了

   老兄 具体点好么  我还想问问  三极管做开断作用的时候 要怎么计算基极导通电流啊  谢谢你了

楼主:

  这个三极管在这里面不就是开关的作用么 ~~~~  为什么能增大驱动能力啊

网友B:
两个电阻并联就增大驱动能力了---直接用300欧的电阻不一样

估计应该是预防电阻烧坏而开路的(2个电阻同时坏掉的几率远远小于1个电阻坏掉的几率)

具体要看你这个电路的用途了。

网友C:
三极管用作射极输出器

这里的三极管用作射极输出的稳压电源。如果稳压二极管电压9.5V,那么三极管射极输出的是8.8V的稳定电压,而驱动能力则比R1R2强得多。R1R2的电流是(12-9.5)/340=7.35mA,如果三极管beta值100,则射极最大输出电流可达700mA左右。

这里三极管不是起开关作用,而是工作在线性区域。

5楼的解释没有说到点子上。

网友D:
看不明白

看不明白,LED上面并个电感会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