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解电容用了无数年了,突然想到个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9-04-23):
我当然知道电解电容的耐压低,我想问的是:

为什么他的容量比涤纶的、瓷片的大N多倍?什么理由?

网友A:
材料不同,工艺不同,耐压等参数不同

网友B:
层绕结构

网友C:
哦,那为何电池容量那么大呢?知道这个就该明白了。

网友D:
氧化膜。。。那层膜的厚度是板间间距啊

厚度是10的负多少次方啊,容量不就出来了?

网友E:
它的绝缘层是薄铝箔上的一层更薄的氧化铝

  这个铝箔的厚度跟LZ所讲的几种材料差不多厚,铝箔被薄很多的致密氧化铝覆盖,而电解电容中的电解液是导体(这里就不解释固体电解质电容了),也就是说电解液、氧化铝和铝箔组成简单的电容结构。我们知道电容量与绝缘层的厚度成反比,所以氧化铝越薄,电容量就越大(耐压也越低)。
  另外因为氧化铝和电解液的电化学机理,一般的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;低耐压的电解电容经过合适的步骤,可以暂代高耐压的电解电容(牺牲容量为代价,其他种类电容较难做到这一点);长时间使用或储存电解液干涸后电容量损失会非常大(这也是电解电容在较高温度下寿命很短的一个原因,另一个是因为氧化铝在较高温度下会被电解液破坏)。

网友F:
高中物理。。。平板电容决定于面积,间距,介电质等。。

网友G:
这小家伙十分有前途

说到点子上了

作为介质的氧化铝绝缘层,厚度以纳米计,而且电极经过电化处理,表面积十倍于电极平面表面积。

许多人认为电解电容是一个小电池,这是错误的,它的大容量,并不是靠电极与电解液的化学反应,电解液其实是电解电容的负极

网友G:
上一张美图

放大的电解电容阳极铝箔

网友H:
还有一个,氧化铝的价电常数

网友I:
呵呵,还有超级电容,容量更大

记得是大三知道有这东东,然后就去淘宝买了2个

网友B:
超级电容无非就是耐压更低,漏电更大。。。

网友J:
“电解电容用了无数年了”

用过非卷绕的,里面是真正电解液,一摇就可以感觉到里面是液体,哗啦哗啦响的电解电容吗?

网友K:
电解电容也分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,结构不一样的

网友G:
结构不同,但原理是一样的

铝电解用经过表面处理,增大表面积的铝箔
钽电容用钽粉,都是实现小体积下,得到大的表面积

网友K:
铝电解电容有电解液

由于电解液是流动的,可以使得极板间的距离更小,且极板表面极大,加上氧化铝又非常薄的,因而比起那些有机薄膜电容来说,同体积下容量要大很多。

网友D:
maychang前辈说的电容没见过、没听过啊,介绍介绍?

呵呵。。。啥时候的事啊,现在没了吧?很想见识见识。。。

网友L:
maychang说的电容我也用过,电子管时代的产物

    耐压往往比较高,体积巨大,100微法(耐压上百V,具体数值忘了,电子管设备的工作电压很高)的都像一号电池那么大,底部有个溢气孔,如果拼命甩还可能从中甩出“水”来。俺小学时做的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,电源滤波就是用的这种电容,再加上调谐用可变电容是空气介质的,整机只能装在鞋盒里面。这种电解电容和空气双联等老旧元件在1949年以前即可部分国产,但直到1976-1978年间在国内才正式淘汰,1970S末在废品收购站这类器件很多,俺还捡过,但很快还是“回到”废品收购站了。

网友K:
我见过这种电容,空调上换下来的。倒过来有流水声。

很大一个,没拆开看过,不知道里面的是油还是电解液……

网友M:
摄像头

亲爱的同胞们,哪位贤士能帮我找一下关于摄像头的原理图

网友J:
回20楼

就是21楼chunyang所说的那种。较大的,体积约两节到3节1号电池。两节1号电池那么大的,是8uF/450V。
看看这些,才能够体会到电子工艺的进步。

网友D:
呵呵,谢谢两位前辈啦

涨见识啦

网友L:
呵呵,那年头的电解电容增加一点耐压,体积就会增加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