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直耦合电容

楼主(2009-04-23):
现在要做一个放大电路,放大的是一交流50HZ的信号 ,该交流信号叠加在2.5V的直流上,运放的供电是+5V电源。请问下如何只放大交流而不放大直流?加耦合电容么?那么这个电容如何选择呢?? 50HZ信号比较难耦合过去啊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直接放大

运放的偏置设为2.5V即可。

网友B:
参考电压

将该信号低通滤波,作为运放的参考电压。
将该信号高通,作为运放的输入电压。
这样出来的喜好就是在原来基础上,将交流部分放大了的。
运放输入阻抗很高,很容易耦合过去。用很小的电容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