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利用SD卡本身的加密功能?

楼主(2009-04-24):
怎样利用SD卡本身的加密功能?
刚拿到一个kinston 卡片,支持加密的那种。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它的加密功能。在读卡器里面写入文件,什么人都可以读出来。郁闷

有没有办法打开它的加密?只能我自己读出来?

网友A:
参考一下

SD卡的第三章译文.pdf →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2421655137.pdf
SD卡的第五章译文.pdf →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2421947849.pdf

终于把SD卡规格说明书的第三章翻译完了,当然不是原样照抄。修正了原文中的错误,少量地方按照我的理解做了注解。
电路方面的描述大多数省略了,只有重要的和编程相关的章节保留下来了。
本文是PDF格式,解压缩后请用相关阅读器打开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qianqianwang111 兄弟,这句话是写错了,文档暂时没时间改,请大家看的时候注意一点。
原文:     ACMD command type shall always precede with CMD55
错误翻译:
ACMD命令类型总是在CMD55之前
正确译文: ACMD命令类型总是将CMD55放在前面一起用的

qianqianwang111 留言于2008-01-30 10:10:46
醇酒大哥,您好,最近在研究SD卡,看了你翻译SD卡的资料很有帮助,但是在《SD_Card_第三章》里的第五页的第四行里提到“(ACMD 命令类型总是在CMD55 之前)”,我有点疑问,是不是写反了呢?呵呵

网友B:
有专门的命令

手册中有命令的格式和使用方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还支持自己加密啊,呵呵,不错!

不过防止有漏洞哦,PHILIPS的逻辑加密卡那么嚣张现在都发现有漏洞了!

楼主:
就是说我还要往SD卡里面额外写什么指令了

可是我用的读卡器,根本就不让我写入什么命令。他就像一般的U盘
那我怎么办呀?

网友D:
自己用加密工具加密文件吧。

网友E:
一个rar搞定,何必这么麻烦……最好用7zip

网友F:
是自锁,不是自加密

要使用SD卡的自锁功能需要自己写一个驱动.

首先可以下一个命令将SD lock上并预设一个解锁的password,以后要读写SD之前都需要对SD下一个正确的password 命令,否则SD是 lock住的.

网友G(2009-07-25):
需要读卡器支持加密命才行

需要读卡器支持加密命才行, 否则得自己做读卡器,   我们正在做SD卡相关研究, 读25MB/秒, 写6.8MB/秒, 写主要是受SD卡本身速度限制, 因为内部的FLASH擦除编程需要时间, SD卡时钟我们已做到50MHz.稳定读写.

www.mcusky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