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用数显AC电压表满载时测试数据低了2V,很奇怪

楼主(2009-04-25):
工业用数显电压表
AC,4位半,空载时测试数据很正确。满载是低了2V。
用了3台表来测试。我们的表,台湾产的一台表,福禄克的一台表。
我们的表在满载时低了2V.另外2台结果基本一致。
只测试AC230V附近这几个点。
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连测什么量都不讲清楚

楼主:
只是测试AC电压,就是负载的电压,也就是电网电压

网友B:
呵呵 是不是积分电流大了

把积分电阻改小点试试,

楼主:
我们做的没有积分电阻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估计是谐波影响,用“真有效值”算法吧。

网友A:
一种可能

你们的表测量峰值,其它表测量平均值,而你加上的负载又是没有PFC的整流电容滤波负载。

楼主:
我们的表是"真有效值”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