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做互感器使用

楼主(2009-04-26):
请教:
手头有便宜的小变压器,但是精度不是特别理想,2次和1次有一定相位差,而且频率响应也不好,幅度和相角都随频率有变化,但是想把它作为电压互感器用在功率测量中,请问大家是否可以用电路对它进行补偿,比如:滤波器或者其他电路,希望高手给些建议!
谢谢

网友A:
变压器做互感器做不出高精度的

只能揍和着用

网友B:
楼主遇到的情况是必然的

换真正的互感器吧。

网友C:
变慢的东西回不去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导

作为一个对比,哪怕对变压器的性能优一些改善也好,请问是否有改善的可能,当然不要求达到互感器的精度。
再次感谢

网友D:
电源变压器做升压变压器如何?

50hz的小电源变压器,比如工作与300hz 做信号升压变压器 如何?
频响如何?哪位比较清楚?请教

网友E:
回楼主

改进很难。
电压互感器使用的磁通密度远较电源变压器小,为减小相位误差一般需要采用特殊绕法以减小漏感。光从外部电路上很难改善性能。

网友E:
回6楼 hartcomm

50Hz工频变压器当作信号变压器用到300Hz,从磁通密度上没有问题,不过涡流增加,频率响应往往不好。要求不高时可以用。

网友A:
呵呵 楼主的比较专业

网友F:
楼主这样,产品的精度堪忧

还是用专门的互感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