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

楼主(2009-04-26):
小弟最近在做一检测产品,传感器信号经A/D采集,单片机处理后,有以非数字信号形式加到变压器上传给主控板处理,现在小弟不知该怎样将这非数字信号经放大、带通、整形等变换成数字信号,望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指导指导

网友A:
单片机出来的非数字信号?

PWM?

“小弟不知该怎样将这非数字信号经放大、带通、整形等变换成数字信号”
放大等等,对任何信号好像都是一样的吧?

网友B:
先定义你的“非数字信号”的含义

网友C:
是呀,没有搞懂你说的是什么

楼主:

大约是150kHz的正弦波信号与数字信号相与得出的非数字信号,正弦波在此起载波作用,经变压器(不带铁芯)耦合到另一侧,同时变压器还有提供电能的作用,电能和信号是逆向的。过来的信号应该很弱

网友D:
电力载波?

网友E:
检波

选频,放大,检波。就像个AM收音机一样。

网友B:
用LM567做解调相对最简单、廉价

需放大的话,用晶体管甲类放大器即可,注意晶体管要用高频管。

楼主:

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电路模块

网友F:
菜鸟一个,模拟信号跟数字信号还能相与的啊?那叫相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