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复杂的电路 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

楼主(2009-04-27):
这个电路时用作控制电磁阀工作的电路,L1是工作线圈 ,产生磁场控制外围电路~~  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好么  详细点  谢谢

楼主:
这是电路

网友A:
re

太复杂了,没法看懂

网友B:
电路是否有错误?

T1导通,则输入经D1、T1、D2短路。
MZ1是什么?可恢复保险?

楼主:
上面有清单的 呵呵

楼主:
这个电路时电磁阀换向的

   分析这个的时候要按正负脉冲分析,我不明白的是C3的额定电压是不是需要630V?  还有就是C3和与他串联的R5的作用是什么?  还有就是C2的额定电压要选择多少最好

楼主:
大家帮忙看下啊 谢谢了哦

网友C:
加热喷水的?

楼主:
不是

  就是想问问这个工作情况,当正半周期的时候,线圈有没有电流流过? 还有就是 不是说电容通交隔直么 ?  我真不理解

网友D:
这个电路图恐怕是AUTOCAD搞出来的吧?

网友E:
是AUTOCAD的风格……

楼主:
大哥们

  大哥大姐们,说点正题好么 ?先不 要管是CAD还是Protel  帮我分析一下啊    谢谢l~~

网友F:
电路有问题吧?可控硅导通后,电源直接短接了。

网友G:
可能是这样

T1是对L3,c4负载保护作用的。r5,c3是对T1起保护作用的,t1前下方那些电路是t1的驱动,一般时候t1不动作,过压的时候动作。

网友G:
c3需要630V,c2普通电容就行了

网友H:
这个电路太简单哎.

这个电路太简单哎.

楼主:
怎么能说简单呢 可是还是不通

  大家帮忙看看这种解释能说通么 ? 我就是不明白C4为什么能导通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