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电状态下的模拟开关。

楼主(2009-04-27):
大家好!
我用模拟开关测量多节串联电池的电压,我选用的模拟开关是ADG406。
本来应该是先上控制电源的电,即先上模拟开关的电源,再把测试对象(电池)接到模拟开关上。可是,在某些情况下,不能保证控制电源一直有电,万一没电的时候,电路可以做到不损坏吗?
于是,我做了一个实验,在不给模拟开关供电的情况下,给其16个输入通道的任意两个通道加一个12V的电压,过一会儿就会发烫。
按照数据手册上给的,这16个通道之间是不会短路的,可是这个现象就不能解释了,请大家指点一下,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怎样解决?

谢谢。

网友A:
虽然不会短路,但通过电源和地仍会构成回路

可以在输入侧加个MOS管,用系统电源控制其通断即可解决。

网友B:
输入信号嵌位保护

网友C:
简单的方法可以串联大一点的电阻

网友D:
在电源正负极加保护二极管

网友E:
我因这个问题烧了几片CD4067了

我用的CD4067 直接出现芯片永久损坏,有个老工程师说这个是CMOS芯片的可控硅效应,也叫闩锁效应,使得芯片的VCC和地之间产生很小的电阻,类似于直接短接,产生很大的电流,当然就会发热,严重的就会烧坏片子,
我的应用是两个不同的电源,芯片供电和模拟开关的输入端信号源不是同一个电源,目前选用了内部带ESD保护的模拟开关,不过不放心,外面加了个上电断电顺序控制的电路,保证模拟开关的VCC不会高于信号端电压,实际搭建电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,还可以,不知道实际应用会不会再烧片子了。

chunyang,awey,红心j,以及音乐乐乐的方法都是对CMOS器件闩锁效应的解决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