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接收干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4):
我用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
一直用38khz红外照射时
用示波器量
有的时候一直为低
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波形,大概高2.4ms,低7.6ms的样子
还有的时候出现很乱的波形

硬件,软件都一样的
电路图就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了1个10uf/50v和一个104电容

搞不清楚,理论上应该一直低才对吧。
谁帮我分析下,谢谢拉

网友A:
好的接收头理论上应该一直高才对

普通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是不能接收连续的信号的,除非你把发射靠得非常近。

网友B:
无信号时,有杂波输出才对。这是幅度调制解调结果。

网友A:
无信号时,有杂波输出

那是接收头太差了,不能消除干扰
整个Vishay的接收头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