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模拟视频信号进行A/D转换后格式是怎样的?

楼主(2009-05-04):
模拟视频信经过A/D转换后,输出A0~A7数据位,这A0~A7时面的数据到底是怎样的格式,是否01010101这样二进制格式?我用示波器看这A0~A7的波形看不到有这样二进制格式的数字信号,请教对了解的的前辈指点迷津,这A0~A7输出的到底是怎样的数字信号?谢谢!由于刚接触这样的视频A/D转换。

网友A:
BT601/BT656

BT601/BT656

网友B:
看你用的是什么AD了

普通AD的话当然就是二进数据

楼主:
谢谢2楼的大哥

谢谢2楼的大哥,我正想找这样的有关的学习资料,不知道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学习资料,谢谢!

网友C:
楼主的视频转换

楼主我想知道你的视频转换用什么AD芯片?

楼主:
我用的是TMC1175AM7C20

我用的是TMC1175AM7C20 A/D芯片